楼主(2012-08-14):
由于我们加热设备用的多。换热电偶的也多。可是新热电偶里有大约20%是测温不准的。,偏高或者偏低.(就是测定值达不到温控器的设定值。要么温度低,离设定值还差2-3度,就已停止输出.要么温度高,超过设定值20多度。温度降不下来,温控器一直在报警输出状态。)请问高手这是热电偶的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热电偶的不一致性引起的问题。不一致,就是热电偶的零点输出不一样,满量程输出也不一样,而且差别比较大。比如说一热电偶20度时输出是6MV,100度时输出是30MV;而另一热电偶20度输出8MV,100度时输出是28MV。这两个热电偶都是好的,线性没问题,精度没问题。但如果互换,就要重新设置温控器,否则就会出问题。如果改用电阻式热电偶,比如PT100温度传感器、PT10、PT1000等,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有需要可致电百岳电子。

网友B:
温控制器和我热电偶要配套使用

网友C:
更换热电偶之后实际温度都会与之前的有所上下差的。温控器都有温度补偿这一参数,只要重新测量下实际温度后把温控器内部温度补偿参数与之调整一遍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更换热电偶之后实际温度都会与之前的有所上下差的。温控器都有温度补偿这一参数,只要重新测量下实际温度后把温控器内部温度补偿参数与之调整一遍即可!

网友E:
不理解楼主的意思,什么立设定值差个2、3度热电偶就停止输出,偶认为热电偶温度梯度变化超差有可能,但是其热电势输出不变化是不对的,因为只要温度变化热电势势必变化,只是这个变化的值是否与对照表相符就不一定了。
输出不变化只有温度不变化这个可能,所以与设定值有差距热偶输出不变化的可能就是加热源功率不够造成的。
再者热偶芯的长短也会影响到温度显示,特别是储罐性质的原则上立中心点越近温度越高。
如果对热偶的准确度产生怀疑,唯一的方法就是对其进行校准。

楼主:
请问怎么个校准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理解楼主的意思,什么立设定值差个2、3度热电偶就停止输出,偶认为热电偶温度梯度变化超差有可能,但是其热电势输出不变化是不对的,因为只要温度变化热电势势必变化,只是这个变化的值是否与对照表相符就不一定了。
输出不变化只有温度不变化这个可能,所以与设定值有差距热偶输出不变化的可能就是加热源功率不够造成的。
再者热偶芯的长短也会影响到温度显示,特别是储罐性质的原则上立中心点越近温度越高。
如果对热偶的准确度产生怀疑,唯一的方法就是对其进行校准。
说得对,不过楼主说的好像不是热电偶的问题,因为不管热电偶测量的值误差大小,都不能致使温控仪数值超温而不关断输出,或者还没到达温度而关断输出的,它只是一个检测元件,只要检测的值传到了温控仪,不管数值误差大小它都不能控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个校准法

楼主要想校准热电偶的话,只有标准的校准设备才能进行,而且这个校准人员还必须要有校准资质,就是从质监局哪里取得校准资格证,如果没有这些只能送到质监局或者有校准资质的单位进行校准,不过要花钱了。

网友E:
正如10楼朋友所说,建议楼主检测一下温控器的设定,是否有偏差设定,温度差2、3度偶感觉是温控器的偏差设定有关,再者这个温度偏差其实不高,如果用热偶测量的话实在允许范围内的。温度超高20多度降不下来,应该是热偶的反应速度慢,加上温控器输出的加热电流值大造成的,一般的情况温控器的输出加热电流应该随着温差减小逐步减小,也就是在快到达设定值时,输出的电流应该是较小和变化缓慢的。

网友G(2012-10-26):
学习中,还是很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