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我公司有两台万能式断路器同时使用,有一个断路器有时会跳闸,另一台就会承受不了。现在怎样改线让其有一台跳闸另一台也会跟着跳,(也就是说两台断路器让其连锁,只要任意一台跳闸另一台也会跳。)跪求各位大侠指教,最好能画出有详细接线图。

网友A:
应该分有机械联动和电气联动 根据设备安装的位置 用拉杆来联动 之前我公司更换断路器的时候  我看到过安装说明上面有 不过具体的不记得了  楼下补充

网友B:
想了一下,能同时跳就不能分台合。你们二台断路器可不可以同时合闸?如果是将控制线路改为同一控制,保护也用同一套

网友C:
合闸时可以延时,做防跳电路

网友D:
这个简单,见下图:
注意:
1、要求有额外的断路器本身的辅助触点,不要用中继等转出的状态点;
2、延时继电器回路电源一定要从开关下端取,否则会合不了闸;
3、延时时间应大于两台断路器合闸的合闸时差;
4、如果你们的断路器经常发生一台跳闸的情况,应考虑电路改造,空气断路器有效合分闸次数(电气)一般只有几千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留个记号,

网友G(2016-04-21):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看不懂 特来请教 谢谢。QQ 450084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