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5):
进来的老师你们好  我想问下就是三菱PLC的 IST命令 可不可用SFC编辑 如果可以的话 比如说IST x20 s20 s27   X21就被指定为原点回归按钮 S1是原点用的状态继电器 需要置位S1吗 还是不用编写程序 选择按钮打到X21 S1自动置位呢 我写的不太清楚 但愿有能看懂的老师

网友A:
我不清楚SFC;
楼主如果熟悉梯形图的话,或者可以先用梯形图编制程序,然后再转换为SFC进行了解。

网友B:
按钮打到X21 S1自动置位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