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变频器SC报警

楼主(2012-08-15):
安川G5变频器SC报警,上电JOG就报SC请问各位大侠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PC929光藕坏!

网友B:
G5是什么型号,检查一下快速熔断器是否熔断,这个故障一般是IGBT和驱动板同时损坏。为什么会损坏呢?因为IGBT自己不会损坏,由于驱动板元器件老化,发出错误的触发信号,导致IGBT的C极和E极导通,损坏IGBT和熔断器。修复好以后,要用假负载(二个或三个灯泡串联)接在熔断器两断,这样假如驱动板损坏也不会导致IGBT损坏熔断器熔断。如果不加负载,不加运转信号,空载通电灯泡不亮,假如灯泡亮,说明驱动板有损坏,这时IGBT和熔断器不会损坏,保护了元器件。这样故障我已径碰到一次,后来更换IGBT、驱动板和熔断器。我这里有G5变频器的各种型号内部图纸,有需要请告诉邮箱地址或QQ号。无偿提供。

楼主:
太感谢了!
故障我已经排除了,是驱动板的触发型号不好,导致SC报警,
如果有图纸的话先谢谢给我一份吧!我邮箱whj00001@139.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5是什么型号,检查一下快速熔断器是否熔断,这个故障一般是IGBT和驱动板同时损坏。为什么会损坏呢?因为IGBT自己不会损坏,由于驱动板元器件老化,发出错误的触发信号,导致IGBT的C极和E极导通,损坏IGBT和熔断器。修复好以后,要用假负载(二个或三个灯泡串联)接在熔断器两断,这样假如驱动板损坏也不会导致IGBT损坏熔断器熔断。如果不加负载,不加运转信号,空载通电灯泡不亮,假如灯泡亮,说明驱动板有损坏,这时IGBT和熔断器不会损坏,保护了元器件。这样故障我已径碰到一次,后来更换IGBT、驱动板和熔断器。我这里有G5变频器的各种型号内部图纸,有需要请告诉邮箱地址或QQ号。无偿提供。
请给G5变频器的各种型号内部图纸,谢谢!smcola@126.com

网友D:
请给我发一封图纸吧,邮箱是:jyj20106@tom.com     谢谢!

网友E(2015-11-09):
请给我一份图纸 谢谢!264781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