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pid控制

楼主(2012-08-15):
变频器pid控制有一个节电模式,就是变频器会0hz输出,这样是否会对电动机造成损害?0hz不就停转了吗,再加频率电动机启动,电流是否会很大?0hz输出还有转矩吗?

网友A:
1.0Hz输出,就是休眠状态了,此时变频器关闭,待恒压供水的管道里压力下降,再启动变频器。这样省电的。

2.0Hz输出如果有转矩,那就不节电了。因为有转矩就有电流。所以,0Hz时。说明管路的压力已经和设定值一致了。此时即可关闭变频器。“休眠”。

3.恒压供水,电机是变转矩负载特性。所以启动时转矩很小。对电机没有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