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5):
大家好,现在我修的一个变频器启动电阻每上电观察启动电阻冒下烟,过1秒就不冒烟了,这样情况大概上电上了10次左右,开始还是冒烟的,1秒后不冒烟,但启动电阻却没有烧坏,指示灯是亮着是通过启动电阻这条支路工作的,在这段时间,没有听到接触器吸合的声响,,找接触器那条支路的线圈电压没有,线圈电压支路上的光耦换了个,线圈电压有了14V,24V的接触器居然也可以吸合了,但是上电的时候,启动电阻冒烟,现在请师傅们帮我解决下我该在启动电阻上解决问题可以的吗串一个上去,还是并一个上去,不让启动电阻冒烟?

网友A:
不是启动电阻而是充电回路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主回路接触器,如果主回路接触器是好的,那可能控制回路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

网友B:
变频器的启动电阻是功率很小的,你的启动时间长了一点吧

楼主:
现在换了个15W的电阻上去,开始冒下烟,后来操作没发现冒烟,变频器可以运行了,这样正常的吗?

楼主:
接触器3秒正好吸合,或许有关系吧,呵呵

网友C:
可能启动时电流还是偏大。

网友D:
將电阻的功率换大一些

网友E:
应该是功率过大吧

网友B:
一般的变频器的启动电阻都不大,因为启动时间很短,不用太大的

网友F(2012-09-26):
这个故障解决了吗?希望楼主说一下。

网友G:
这个问题有意思哈,或许是质量不过关呢。电阻的质量不好换一个在冒烟就是有问题了。一般情况5kw以内的时间都在1.5s以内的吧。继电器吸合之前也不会工作的。

网友H:
为啥不检查一下主接触器的触点呢?

网友I(2022-04-22):
请教大家英威腾chs100充电电阻坏,换电阻好电阻后,上点24V继电器没吸合,没电机和编码器,不知正常吗

网友J:
以前修过一个变频器,启动电阻冒烟,开关电源负载变大导致

网友K:
变频器启动电阻与启动时间没一点没关系,变频器接电时通过它给电容充电,充到一定电压后继电器吸合,起保护电容和减小接电瞬间对电网冲击作用。

网友L(2022-06-07):
曾经修过一个烧充电电阻的变频器,当时拿过来,充电电阻是换了个铝壳水泥电阻,测量发现断路,后来换15Ω10w的,上电测试,会红一下,这样启动几次,电阻又挂了。索性把所有电容都换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