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5):
各位老大有没有三菱PLC用通讯的方式读取变频器内容的例子啊 就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等 小弟想看看  我用的台达变频器

网友A:
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程序三菱网上有;

楼主:
可我遇到的问题是三菱PLC有回波通讯  读取到自己发的信息了  怎样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我遇到的问题是三菱PLC有回波通讯  读取到自己发的信息了  怎样去掉

我想这可能是硬件的不兼容,换PLC或者变频器吧

网友C:
在手册上有说明,在官网有例程

网友D:
你用的是三菱哪个系列的PLC,变频器不是三菱的吧!如果是这样有可能要做三菱PLC与变频器的Modbus Rtu通讯,这个程序的难点就是CRC校验的编写,网上有这样的例子!前提你得看懂Modbus Rtu通讯协议!

网友E: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了,是使用fx2n-485-BD的,看资料都是介绍与485ADP连接方式,不使用adp时连接外部设备,或直接将双线结为单线,plc都会读取自己的发送的数据,可能必须使用485ADP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