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5):
该齿轮会360°旋转    目前用基恩士IL-1000激光位移传感器来检测齿轮缝隙有没有注油,结果很不稳定    请各位高手别再潜水了,有无好招,尽量不能改机械方面.

网友A:
注油孔在什么位置呢?都看不见呀。那个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检测是怎么测的?说来听听。怎么不可靠?些介绍下现场的情况嘛。

网友B:
基恩士也不是万能的,传感器很不稳定,价格还超贵。
如果真要检测这么一点点油还真有点难,不过要看你是什么油了。如果是透明的,还真不好搞,如果是那种白色的润滑脂,我想是可以检测到的。
支招:检测方式如果是让油点下来后再检,我觉得难度好大,我想在点油针头前面加一个自反射光纤,当油打出来时的瞬间遮光,这样就检测到有没有油出来了。
细看图片,好象是打印机或者复印机齿轮了,这种油多为白色润滑脂,我说的这种方式应该可行。

楼主:
上面图片是未注油的,下面是注过的,油在齿轮缝里面      放在一个轴上,角度随意的,意思是激光可能照在齿上也有可能照在缝里面.

网友C:
我也觉得用用影像的好点,毕竟摸的油有时多有时少的,肯定会不均匀的,这样也会影响检测

网友D:
雇个人看着它注油

楼主:
基恩士也不是万能的,传感器很不稳定,价格还超贵。
如果真要检测这么一点点油还真有点难,不过要看你是什么油了。如果是透明的,还真不好搞,如果是那种白色的润滑脂,我想是可以检测到的。
支招:检测方式如果是让油点下来后再检,我觉得难度好大,我想在点油针头前面加一个自反射光纤,当油打出来时的瞬间遮光,这样就检测到有没有油出来了。
细看图片,好象是打印机或者复印机齿轮了,这种油多为白色润滑脂,我说的这种方式应该可行。

你的招还是不可行    因为油是在一个直径比齿轮大一点的圆环注出来,就像一个罩子把齿轮罩起来注,边注油齿轮边转,注完油后旋转气缸水平旋转180°后进行有没有注油检测,夹抓把产品取走。0°上另外一个齿轮去注油!该产品是汽车车窗升降电机内的齿轮,换影像系统有点贵了,本来那个激光位移就差不多10K了,所以...

网友A:
这油是液体的?固体的?在喷油罩的出口处油路上搞一个流量计传感器呢?走没走油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油是液体的?固体的?在喷油罩的出口处油路上搞一个流量计传感器呢?走没走油不就知道了吗?
有可能要检测是不是均匀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要检测是不是均匀吧
流量监测可以是有没有,也可以是均匀不均匀。流量稳定就是OK。否则报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要检测是不是均匀吧
流量监测可以是有没有,也可以是均匀不均匀。流量稳定就是OK。否则报警。
能不能详细点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详细点呀
流量传感器,你可以百度下。根据自己的润滑油流量大小,选一款流量合适的。我知道,流量计有一种是叶片原理的,也就是说当管路的液体通过流量计时,叶片转动,然后流量计可把叶片的转动用脉冲信号发射出来,供后面的传感器检测电路使用。你通过检测脉冲的频率是否均匀,即可知道管路液体流量流速是否均匀稳定,从而判定液体是否对齿轮的浇注状态了。

楼主:
现在用的是ABNOX的注油阀     关键在于机器出故障了怎样去判断有没有注油,完全依靠程序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