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三菱的 plc 要做一个做半小时延时断开的 程序该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2-08-15):
超过半小时不动作 就切断Y的输出 该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A:
用定时器串联使用,或者用计数器代替定时器,不知是否可以。
20120816补记:
呵呵,回复时未加注意,以为超过了一个定时器的设定值范围;
看了6楼后才清楚。

网友B:
定时器加计数器,或者用秒脉冲计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加计数器,或者用秒脉冲计数,

网友D:
同1、2楼

网友E:
用定时器+计数器组合,多长时间都可以组合;

网友F:
半小时还有必要定时加计数吗?
一个定时器就够了
T0 K18000 不就行了。

网友G:
30分钟X60S 1800S。。
貌似 T的值最多3K多吧。。。
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小时还有必要定时加计数吗?
一个定时器就够了
T0K18000不就行了。
谢谢 我算错了 算成 180000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