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根据我矿三步走战略,一期建设一条胶带系统,由电铲+108t卡车+原煤破碎站+胶带机+二次破碎站+储煤仓+装车站构成半连续生产工艺,设计年产能1000万吨。胶带机设计能力是3000t/h,采用变频调速驱动方式。驱动装置构成:变频器+电动机+减速机+驱动滚筒。在4年多的运行中,因故障更换8台,故障变频器都是返厂维修,具体故障部位不明。因为一期变频驱动不理想,故障率高,我矿二期胶带机驱动全部改成沈阳中煤工程有限公司的AACM调速产品。变频调速有许多优点,但对运行环境要求高,价格昂贵,结构复杂,不易维修,还是限制了他在矿山的推广。

网友A:
你是啥意思呀?想说什么?矿上得东西,要求的环境很恶劣,空气中的粉尘太多。变频器器驱动电机要求要有防尘设施或措施。你有吗?

楼主:
变频器是在箱式变电站里,与煤尘隔离,应该不是煤尘的问题。箱变装有空调和热风幕,箱变里的温度全年可以控制在一个适宜范围。

楼主:
只是表达一个事实,3年烧了8台变频器,好歹其中几台是在质保期内,要不损失不小啊

网友A:
这么坏设备的话,一定有原因的。不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应该是设计方案?安装布线?存在错误或隐患。AB的变频器也是很有名的。属于高档的产品呢。

网友B:
说实话:AB的变频器功能不错,但是质量····可能是我国电网供电质量不行 运行环境差?总之故障率高 寿命短 是我的印象

楼主:
罗克韦尔技术人员也是这么说的,表达了两点意见:1、电网谐波不达标 2、入口电压偏高。入口电压偏高我们做了调整,达到正常范围。电网谐波问题就不易解决了。今年到目前倒是也没出大问题,可能是因为煤价下跌,生产任务不重的原因吧

楼主:
是中煤沈阳设计院出的方案,他们可是很有实力的啊

网友C:
我们矿上的变频器在3个月炸了三次,也没有查出原因。

网友A:
不管是什么原因,炸总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包括网侧的谐波问题。当然,如果该用的措施不用,那就没办法了。就像我们经常出入公共场所,却不注意对自己的防护一样,染上传染病那是必然的了。

网友D:
那里呀你那个是高扭距的变频器才行比如富士
欧洲机型大部分是通信做的好高扭距就不行所以就完蛋啦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