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大家好,今天在维修一台power flex 400,客户反映上电无显示,将模块拆除检测开关电源,上电有显示,但是报F070故障,查询故障说明是功率单元故障,在变频器功率部分检测到失败信息。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确定模块损坏了吗?检测驱动电路。

网友B:
测量一下控制极与输出端阻值再进行判断,因为你下了模块能显示,没装模块是要报警。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问题已经解决,将模块的温度检测接上去就好了。现已将开关电源修好,测量驱动电压都正常。模块测量也没有问题。将整机装起,不带电机,上电报F13 接地故障。复位,变频器启动输出平衡。断电再上电,变频器不报F13故障。测量输出平衡。将电机接上,上电报F13故障,复位变频器带电机正常运行。停机时变频器报F13故障,复位后,多次运行没有出现。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呢?变频器是POWER FLEX 400 美国AB的5.5千瓦。

网友C:
互感器输出不平衡

楼主:
如果我将电流互感器拆除,能否运行呢

网友D(2014-07-20):
引用 楼主:
大家好,今天在维修一台power flex 400,客户反映上电无显示,将模块拆除检测开关电源,上电有显示,但是报F070故障,查询故障说明是功率单元故障,在变频器功率部分检测到失败信息。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

我遇见的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