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在西门子触摸屏维修中,我们了解到西门子810/820系统显示控制主要由CRT、视频板等部件组成。CRT的作用是将视频信号转换为图像进行显示;视频板的作用是将字符及图像点阵转换为视频信号进行输出。
  一、西门子触摸屏维修故障时一般有以下几种现象:
  1、屏幕无任何显示,系统无法启动。当按住系统面板上的诊断键(带有“眼睛”标记的键)接通系统电源启动,在系统启动时,面板上方的4个指示灯闪烁:
  2、屏幕显示一条水平或垂直的亮线;
  3、屏幕左右图像变形;
  4、屏幕上下线性不一致,或被压缩,或被扩展;
  5、屏幕图像发生倾斜或抖动。
  以上故障一般为显示驱动线路的不良引起的,维修时应重点针对显示驱动线路进行检查。
  二、西门子视频板故障时一般有以下几种现象:
  1、屏幕无任何显示,系统无法启动。当按住系统面板上的诊断键(带有“眼睛”标记的键)接通系统电源启动,在系统启动时,面板上方的4个指示灯闪烁;
  2、屏幕图像不完整;
  3、显示器有光栅,但屏幕无图像。

网友A:
在那都做广告

网友B:
点屏方式有老了,现在触摸屏,工业平板电脑基本都采用数字信号了,干扰性强.上海竞翀专业工业平板电脑研发与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