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我在做温度控制PID中调用了FB41仿真后发现,我先给sp在 plc-sim中设定了一个值,又给pv-in设定了一个值,但pv-in值大于给定值的话LMN输出都是4,小于给定值,LMN输出都是20.感觉不太对劲,(当然这里的0和20表示的是4~20m量程的执行器开度)请问在程序运行的时候 我应该给哪些参数赋值呀?并且怎样才能让输出值LMN和反馈值PV-IN联系起来 让pv-in随着pid的运算直接变化?而不是用plc-sim去设定pv-in的值,真心求解答!!!

网友A:
打开你的Step7,其中例程13就是PID,只不过是用FB58来控制,当然,温度控制优先使用FB58,其中该例程西门子已经写好了仿真,FB100,用于改变PV,如果要用于自己的,那么很简单,复制FB100到自己的程序中并调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在Step7安装时同时安装例程的的话:

FB58用于PID,OB35用于调用FB58,FB100用于处理反馈值的处理。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了  但是我还是有点疑惑pid 的参数设置问题  我这有个温度控制的资料 我是按这上面做的 请问他这么控制的话,只调整给定值,能出现和资料上同样的wincc控制曲线吗?希望能给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