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同等功率的三相电机比单相电机转矩更大吗?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的启动转矩要比单相电机的启动转矩要大的多

网友B:
同等功率,同等转速的电机,其额定转矩是相同的。因为旋转电机的功率、转矩、转速平衡方程式是一个,所以相等。但对于启动转矩,当然是三相的电机厉害了,单相电机启动力量不大,但一旦转起来,那输出转矩就一致了。否则输出功率就不会标示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等功率,同等转速的电机,其额定转矩是相同的。因为旋转电机的功率、转矩、转速平衡方程式是一个,所以相等。但对于启动转矩,当然是三相的电机厉害了,单相电机启动力量不大,但一旦转起来,那输出转矩就一致了。否则输出功率就不会标示一样。

网友A:
同转速不把电机的极数的关系给包含进去了吗?K版的回答还是严谨的!

网友D:
启动转矩跟电机额定电压、功率、极对数无关,跟启动方式有关。

网友E:
三相电机的旋转磁场随时间强度不变,单相就不同了,启动时还受电容限流影响力矩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