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PLC中普通的计数器由于受到扫描周期的限制,其最高的工作频率不高,一般仅有几十KHZ,而在工业应用中有时超过这个工作频率。高速计数模块就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它可达到对几十K以上,甚至MHZ的脉冲计数。FX2N内部设有高速计数器,系统还配有FX2N-1HC高速计数器模块,可作为2相50KHZ一通道的高速计数,通过PLC的指令或外部输入可进行计数器的复位或启动
项目
描述
信号等级
5V12V和24V依赖于连接端子。线驱动器输出型连接到5V端子上
频率
单相单输入:不超过50KHZ
单相双输入:每个不超过50KHZ
 双相双输入:不超过50KHZ(1倍数);不超过25KHZ(2倍数);
不超过12.5KHZ(4倍数)
计数器范围
32位二进制计数器:-2147483648至+2147483647
16位二进制计数器;0至65535
计数方式
 自动时向上/向下(单相双输入或双相双输入);当工作在单相单
输入方式时,向上/向下由一个PLC或外部输入端子确定。
比较类型
YH:直接输出,通过硬件比较器处理。
YS:软件比较器处理后输出,最大延迟时间300ms。
输出类型
NPN开路输出2点5到24V直流每点0.5A
辅助功能
可以通过PLC的参数来设置模式和比较结果。
可以监测当前值、比较结果和误差状态。
占用的I/O点数
这个块占用8输入或输出点(输入或输出均可)
基本单元提供的电源
5V、90mA直流(主单元提供的内部电源或电源扩展单元)
适用的控制器
FX1N/FX2N/FX2NC(需要FX2NC-CNV-IF)
尺寸(宽)×(厚)×(高)
55×87×90mm(2.71×3.43×3.54英寸)
质量(重量)
0.3Kg(0.66Ibs)

网友A:
囊括了三菱FX系列plc所有特殊功能模块的特点和使用方法和样例程序,具体模块型号如下:
1.FX0N-3A   2.FX2N-2AD    3.FX2N-4AD   4.FX2N-8AD   5.FX2N-4AD-PT  6.FX2N-4AD-TC
7.FX2N-2DA   8.FX2N-4DA   9.FX2N-2LC  10.FX2N-1HC  11.FX-1PG/FX2N-1PG  12.FX2N-10GM
13.FX2N-20GM  14.FX2N-232-BD  15.FX2N-485-BD  16.FX2N-422-BD  17.FX1N-1DA-BD
18.FX1N-2AD-BD   19.FX1N-2EYT-BD   20.FX1N-4EX-BD  21.FX2N-2321F RS232C
下载地址1:http://www.t44.com.cn/Downshow.asp?id=57
下载地址2:http://www.lf365.com.cn/Downshow.asp?id=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