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昨天在污水厂调试一台脱泥机,用了一台正弦的变频,用外部端子起动,。调频为面板电位器,一起动频率就上升到5HZ,在也不升了,电位器也不管用了,但是停机后电位器能调频,就正常了,所有参数都调了,有关的。就是不行,改接成外部电位器调频还是不行,最后改成面板起动,电位器就好了,打电话问厂家,厂家说你那是不是空气潮湿,这里前几天才下雨来,厂家说:你弄出来晒晒太阳。我第一次听说。这台刚能用,又一台类似于死机的,断电后在送电还是死机,请问各位老师们不能调频是杂回事,是变频不行,还是参数没调好。变频也出保修期了,这种变频第一次使用,原用的都是三垦的质量很好。

网友A:
是不是启动端子接错了,,,

网友B:
帮你顶下,等咸工

网友C:
变频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试下即可,留下QQ联系,到时候找你。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端子接错,那就不能起动了。

网友D:
正弦变频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E:
有可能是干扰问题,控制线屏蔽一下。

网友F:
什么厂家的变频器???

网友G:
看起来像是启动方式的调速参数项最高速限速了,但你说参数都调了,大概是定义的常规运行方式时的第一参数群吧?在此保留个人意见,等咸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像是启动方式的调速参数项最高速限速了,但你说参数都调了,大概是定义的常规运行方式时的第一参数群吧?在此保留个人意见,等咸工
.是啊,常规的参数都调了,就是不行啊。具体什么型号没注意,干扰?也没什么啊,启动是外部端子,调频是面板电位器。没什么干扰啊,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另外还有1台就行啊。,有一个加药泵上午好好的,下午就死机了,怎么也进不去,(7.5KW)无奈换成三肯的了。深圳正弦牌的高级货一般人玩不了啊。

网友H:
是不是电机接线有错...用变频器监控一下电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像是启动方式的调速参数项最高速限速了,但你说参数都调了,大概是定义的常规运行方式时的第一参数群吧?在此保留个人意见,等咸工
.是啊,常规的参数都调了,就是不行啊。具体什么型号没注意,干扰?也没什么啊,启动是外部端子,调频是面板电位器。没什么干扰啊,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另外还有1台就行啊。,有一个加药泵上午好好的,下午就死机了,怎么也进不去,(7.5KW)无奈换成三肯的了。深圳正弦牌的高级货一般人玩不了啊。
如果参数正确的话,应该是外接电位器线接错,应该是调节端与端点接错,所以只有固定频率。

网友J:
深圳正弦牌如果真是这个样子估计也发展不到今天了,仔细查查问题。
或者直接回工厂设置用面板开机试试。
工厂设置试机正常工作的话只能说明参数或接线错误了。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不行,他的电位器是在面板上的,恢复出厂设置后上电,不启动时能调节频率,50HZ-0HZ,用电位器,但是启动后就不行了。自动上升至5HZ,电位器也不管用了(外部端子启动)。但是调为面板启动,面板上的电位器就管用了,只能监视频率,别的调不过去,看来就是变频有问题啊。

网友K:
我想问一下,你说有一台是好的?好的那一台也是外部端子启动?
据我所知,端子排方式时,起动停止、调速都是通过外部接线接至变频器输入端子,实现控制
         面板(或者称图形终端)方式时,才能通过面板上的电位器实现调速,通过面板按钮实现起停。

不过我只对施耐德,AB,ABB,西门子等有点了解,说得对不对大家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