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最近在看一本l西门子PLC编程入门的书,有一点想法  我先抛砖引玉
1.在200系列里编程序时用结构化编程的思路去做,防止那种不用子程序,不用库文件眉毛胡子一把抓一编到低的程序。
2.在300系列里多用数据块和背景数据块,减少中间变量的使用。
3.200系列的模拟量数据类型转换不像300系列那样有现成的块可用,因此数据类型的转换是避免不了的,可以把他们做成子程序,能做成有条件调用的尽量做成有条件调用。本文参考lPLC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有道理的

网友B:
hh有很多指令是简化了程序,但不一定能缩短扫描时间,还是尽量简洁编程,不要绕弯子,有时候取反的思路可以简化不少

网友C:
做成子程序是减少重复代码,并不减少扫描时间,相反,因为要调用CALL指令以及返回RET指令,扫描时间会更长。

网友D(2013-11-21):
用结构化编程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