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哪位大侠可以讲解一下怎么用PLC编出程序控制液压站的电磁阀和溢流阀

网友A:
你的说清楚电磁阀和溢流阀要怎样工作呀

网友B:
就是说用模拟量还是数字量控制

网友C:
直流电磁阀直接通输出点控制不就行吗

网友D:
首先知道工艺流程,才能编写程序

网友E:
我们这里的设备溢流阀并不需要PLC控制。

网友F:
溢流阀是比例溢流阀吗

网友G:
先要有工艺要求,才能说采用哪种控制方式,继电器线路还是PLC或者其它,如果用PLC,先根据要求做好硬件配置,才能说编程方法。

网友H:
溢流阀通常用于液压系统的最高压力,保护系统在安全的压力范围内,是纯机械结构的,不用你控制吧!控制溢流阀反而会不安全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先要有工艺要求,才能说采用哪种控制方式,继电器线路还是PLC或者其它,如果用PLC,先根据要求做好硬件配置,才能说编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