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MIDORI 电位器 CCP 系列旋转角度问题

楼主(2012-08-17):
说明书上说有效角度340度,机械角度360度,可是拿到货后其旋转角度无限制自由旋转,没有角度旋转的止档,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这是单圈的还是多圈的?

网友B:
说明书上说的机械角度360度,应该指的就是无限制自由旋转

楼主:
本来选型就是看中它有效角度340度,还以为是旋转二端有止档的,现在这样,装在操作台面上,怎么去控制0-100%的手动速度给定啊,晕死。
另外,包装盒内还有附件(2片铁片)。不知道派啥用处的?

网友A:
多圈的一般是10圈,也不是无限的;除非你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