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7):
如图,我可以理解到,for/next的作用。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怎么利用这一点,运用在工业控制上呢??能不能做到。FOR/Next里面的程序循环四次,而不是同一次扫描周期内循环四次,之后在进行next后面的控制么?。

网友A:
把这个指令应用在子程序当中,子程序循环扫描4次以后,就不被扫描了。这指令一般都是应用在子程序当中的。

楼主:
哦,谢谢版主,我试试看。

楼主:
我先在请问一点,就是,他跳进去子程序的时候。如图
,FOR,跳进去的时候,是不是把子程序里面的内容,比如那个T0 K50 ,是不是让他运行完这个T0 k50了,循环四次,才再次进行next的动作??。。
那过程是,子程序的动作完成了,还是

网友A:
 楼主,子程序调用采用上升沿执行。  把计时器什么的,从子程序当中移除。 没意义。

楼主:
,若果我的子程序里面要做一段的时间控制呢????我如果在子程序中,用步进控制的话呢?因为子程序要进行计时控制,要是加入步进,可以实现么??谢谢版主

网友A:
这段程序中,D0=4 子程序闲置。 D1=16 子程序闲置。希望能给你灵感。

楼主:
谢谢版主的悉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