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7):
   主机是FBS-32MA+称重模块FBS-1LC.   称重传感器是0-10mv输入。工程量是0-1500kg.  PLC里称重模块编程怎么做?求高手帮助啊?咱们可以谈谈。可以发邮件给我:haoran710@sina.com   我的QQ:1736740323

网友A:
正常和模拟量编程差不多的

网友B:
跟模拟量模块差不多,也是把数据读到缓存器中,然后线性处理下

网友C:
这个永宏官网上面有个关于1LC模块的使用说明书,还有示例程序,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D:
量程达到1500KG的测量精度应该要求不高,基本方法都可以实现

网友E(2012-09-23):
和模拟量编程差不多
微调参数可以参考这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