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7):
请问液压方面高手,上海折弯机有一个二位插装阀,型号:WC67Y-100/3200GZ,现在故障现象:滑块回程正常,滑块下行不动作,拆开液位单向阀发现弹簧断成两段,更换后还是不动作,其他电磁阀工作正常。请教插装阀工作原理及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再有单向阀安装的方向怎么看?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液控单向阀,液控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液控单向阀,液控正常吗?
是液控单向阀,请问老师怎么看液控是否正常啊?

网友A:
你看一下液压元件图就知道他的工作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液压元件图就知道他的工作原理了。
可惜我没图,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邮箱:qdgaoser@126.com

网友A:
液控单向阀就是液压控制开关。你说的型号我不太清楚,给你发个使用最多的液控单向阀的原理图。

网友B:
我有次遇到累似故障,查找油路洗阀,把全部阀都检查了也没有找到问题,检查了相关电路也没有找到问题,搞了一天也没有修好。最后静下心来重新分析故障原因,认为是油没有进到活塞上腔,所以滑块不下行。最后找到原来是往上腔进油的二通插装阀控制盖板上的先导电磁阀的电磁线圈坏了。为什么绕了这么大一圈才找到问题点呢?因为查所有的阀确实没问题,而滑块下行时有五个电磁阀得电,而这五个电磁线圈的插头指示灯确实也亮了,就认为电路也没问题,所以走了一个大大的弯路。
希望能给楼主一点启发。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给与支持,在此谢过,问题已经解决,是逆流阀堵塞了;最后还是衷心的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