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7):
大家好,如何通过触摸屏设置频率通过模拟量模块CP1W-MAD11启动变频器,谢谢!chaiqiang2009q@163.com

网友A:
呵呵;模拟量只是调节对应的输出频率,运行/停止信号你要用PLC上一个输出点控制;

网友B:
新手表示对欧姆龙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