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7):
一台英威腾CHF100A-1R5G-4三相变频器,三相380V输入,1.5KW,输入电流5安培,输出电流3.7安培,拖动一台0.75千瓦的搅拌电机,Y接法,额定电流2安培,转速1390转。采用键盘给定频率,固定运行在16HZ。
在设定Pb.03参数时,我开始按照说明书设定:电机过载保护电流=(允许最大的负载电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100%,即:2/3.7=54%,在实际运行电流1.3安培的情况下,多次发生报警:电机过载。
我将此参数调到了66%,现在不报警了,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过载保护作用?
这里的“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指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A:
现在跳的故障是OL1还是OL2啊

楼主:
故障代码OL1,请指点。

网友B(2015-08-13):
变频器输出380 电机Y接法,先改角接,然后正确设参数。

网友C(2015-12-24):
亲,你完全不应该去改动Pb.03的默认值,因为变频器获取了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后就是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设定的过载保护,所以按照原来的默认值是安全的,你手动更改之后反而调低了过载保护值使得你所说的跳故障的发生。你改回默认值就好。另外,“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