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7):
各位大虾,我是初学者,我用的是松下的PLC171指令给伺服电机脉冲/方向信号,按理Y0为脉冲,Y1为方向,电机速度我是可以调节的,但是方向不知道怎么调,因为脉冲指令,Y0Y1一直处于高电平,如果强制关断Y1,电机就不转了。求赐教,谢谢!

网友A:
171指令有几个运行方式,这要在数据表格里面看你怎么选择控制方式了。有相对控制,绝对控制二大类,然后有方向控制方式。
方向控制端Y1是不用写程序的,是系统默认方向。对于怎么反向控制,或者是自动反向,先要明白什么是相对位置什么是绝对位置。明白了这点,程序就好写了,否则有一定的难度。对于你是怎么写到了一个Y1,并且强制关闭,我有点不明白怎么做到的了。因为171指令里面,根本就没有Y1这个端口,这个端口是看不到的。

楼主: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