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7):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维修变频器时遇到主板坏了的不能修复就要更换新的主板 往往变频器报故障时参数是不能更改的 也就是说参数拷贝功能就不能用了 那么更换新的主板后 原有的控制参数就没有了 就涉及到要从新调试  想问问各位师傅们  如果把坏的主板上的用户存贮器  换到新的主板上的话 行不行 CPU会识别吗 要是行的话 就太好了   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或者是不行

网友A:
为什么要问,不会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