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7):
故障描述:冲床不定时在265度左右急停,导致机械手夹坏!伺服报警,冲床并未有故障报警。
原因:机械手是用两台三菱MR-J2S伺服控制。因前几天冲床连杆发热,机修人员把自动润滑的时间调得很短,(实际冲床发热原因为润滑油泵不上油)当油泵打油时会检测分油器是否动作,检测不动作则导致润滑故障!冲床立即停机运转,机械手的夹料信号是265度,如果是在265度时出现润滑故障!机床急停,但机械手已经夹料,才出现此问题,
解决方法:修好油泵,然后把自动上油时间调到正常时间,故障解决!

网友A:
伺服报的什么警?楼主说详细些啊

网友B:
楼上是做这行技术的,所以关心具体的现象;
我曾做过维修,因此感觉维修实例的介绍,有时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显示过载。伺服电机带动机械手的,如果冲床是在265度停止的话上下模具还有工件没有分开。此时电机卡住了根本转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