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没了

楼主(2012-08-17):
单位墙上的单相暗线插孔,空开出来还是正常的230V左右,但到了插座就变成150V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共两个插孔相距10M左右,我在第一个把线拆了再量是正常的,把第二个线连上就不行了又变成150V了,没办法只能把后一个拆了不用了。郁闷

网友A:
有可能线断了产生de感应电,或是接触不良了。
个人观点,如有不对请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B:
是不是老房子,串着灯开关呢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漏电保护?有可能是第一个插座绝缘不好,相线对零或对地漏电。

网友D:
有没有线路的电阻

网友E:
有点像接触不良。

网友F:
换线是最快的解决办法

网友G:
零线断了或了接触不好造成的,我遇到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换线是最快的解决办法
同意

网友I:
想说的上面都说了,一定是线出问题,拉出来---换。

网友J:
换线吧,线路有问题产生了感应电

网友K:
换根电线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零线断了或了接触不好造成的,我遇到过。
[/qu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M:
可能零线断

网友N:
换线吧。经久耐用

网友O:
检查一下开关怎么样。

网友P:
应该是零线断了;你现在测得的150V电是感应电(是一个相对零位;与火线的电压差);就如同一根表笔搭在火线上;一根表笔搭在人体一样!

网友Q:
应该是零线断了;你现在测得的150V电是感应电(是一个相对零位;与火线的电压差);就如同一根表笔搭在火线上;一根表笔搭在人体一样!
 线或插座坏了

网友R:
确定一下电线的走向,每个开关盒里基本上都会有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找个灯泡做负载搭一下便知!

网友S:
典型的接触不良

网友T:
万用表测量电压内阻高,不易发现根本,表面现象会稀奇古怪,用100W的白炽灯试一下问题就明朗多了!

网友U:
好几种原因

网友V:
呵呵……同意楼上的

楼主(2012-12-13):
是暗线啊 没法换,没有接其他东西

网友W:
老房子如换线还是很麻烦的,打开能打开的接头逐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