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我在做电动机测试的时候运转电容经常爆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频繁通断电,有稳压器,电压波动不大。 运转大约8小时后CBB6电容就爆裂。

网友A:
如果是按规定或者更高的耐压选择再爆裂就是CBB6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按规定或者更高的耐压选择再爆裂就是CBB6电容质量有问题!!
换下试试

网友C:
没遇到过,电容爆裂就那么几个可能,质量不好,温升过高,击穿短路,按照你所说的应该是温升造成的,电机应该是超载运行的!还有容量是否记错了?大小次序是否错误?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后经检查是温升超过限值导致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