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是可以转了,但是驱动板和电机发热得厉害

楼主(2012-08-18):
步进电机是可以转了,但是驱动板和电机发热得厉害!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先谢了!

楼主:
电机是空载没连接其它机械装置的。

网友A:
是否内置电磁离合器问题

楼主:
是步进电机呀!有什么“内置电磁离合器”?
小鬼子的文字,我真没办法。

网友B:
黄兰黑红橙白那几条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C:
电机线有没有接错,还有电流是不是调的太大了

网友D:
细分没设置好的话,好像也有可能导致这问题出现

网友E:
是不是速度设定过快 把速度先调慢一些试试

网友E:
再者就是看看你的电机和控制器是不是搭配的。。。

网友F:
电机发热,多为电流过大产生。

网友G:
应该是电流过大,甚至驱动电压太高
原来我一个小电机通24V脉冲,开机3S电机都烫手,后来换12V脉冲就好了

网友H:
步进电机在停止时,是会有一定频率的电流的,这个电流用于产生电机的保持力矩!

另外,步进电机的工作方式与普通电机不一样,步进电机的工作温度也比普通电机的高,正常情况下,步进电机的温度不高于90度,都是可以的!

楼主:
不行了!
以下是引用qinhya在08/21/2012 09:03:19的发言:
步进电机在停止时,是会有一定频率的电流的,这个电流用于产生电机的保持力矩!

另外,步进电机的工作方式与普通电机不一样,步进电机的工作温度也比普通电机的高,正常情况下,步进电机的温度不高于90度,都是可以的!
 试运行了一天,情况如下:
空载时转得还可以。带上负荷后启动时略有抖动--还勉强可以接受。但运行了4小时候,就启动不了了,在原位抖动。电机大致如下运动:回原点--转动机械角5°--停--延时0.2秒--转动325°--停--延时1.5秒--回原点--延时12秒--循环。

网友I:
检查轴承是否过紧?线圈对外壳测量

网友J:
有没有带负载,或是,正反转的频率太高了。

网友K:
参数是非正确?

网友H:
能过你后面的描述,现象很可能是频率太高,你先确定下你驱动器的分频数,确定下你输出给驱动器的频率,确保这些都在设备的要求之内;
另外,你说的抖动的问题,步进电机在低速动行时都会有这个情况,通常采用机械方如谐波减速机来消除这个现象,按你的说法,你要先确定你的电机的扭力大于负载,也就是看一下你的电机有没有丢步的情况!

但愿以上内容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L(2013-01-18):
调一下驱动器的细分,一般是细分导致电机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