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怎么把图中的红色区域去除掉?什么个步骤。

网友A:
看不清红色部分是什么东西,是零件图还是装配图

网友B:
可以用放样切割功能切除这个多余的点。
1,建底部平面为基准,画一个底部一样大圆;
2,再建上部口面为基准,画一个上部一样大的圆。
3,点放样切割,就刚好切掉了这个多余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放样切割功能切除这个多余的点。
1,建底部平面为基准,画一个底部一样大圆;
2,再建上部口面为基准,画一个上部一样大的圆。
3,点放样切割,就刚好切掉了这个多余的东西。
吴工真牛啊!厉害
这个东西难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放样切割功能切除这个多余的点。
1,建底部平面为基准,画一个底部一样大圆;
2,再建上部口面为基准,画一个上部一样大的圆。
3,点放样切割,就刚好切掉了这个多余的东西。
吴工厉害啊,什么都懂,你说的是一个办法,我摸索了半天,用了“面删除”这个功能,也可以的,谢谢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