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我用7MBR50SB120模块代替BSM50GP120模块可以吗?因为我没有买到BSM50GP模块。而且此模块有也很贵的。请各位高手说一声能不能代换。谢谢!

网友A:
可以代换,有操作过。

网友B:
可以的,能替代用。

网友C:
维修一定要用理论指导实践,能不能代用查资料对参数,不用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