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测径仪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2-08-18):
这个是连接变量
数据变量
变量属性
测径仪通讯手册
请教各位大侠,这样设置用触摸屏可以读取测径仪数据吗?若果不行错在哪些地方?谢谢指教。

网友A:
你的测径议好像不支持MODBUS协议,触摸屏是读不出数据的。

楼主:
那怎么办呢?若果我用S7-200PLC的自由口读取呢,那在200中怎样编程呢?谢谢

网友B:
你现在有两中解决方案:
1.查一下你的测径仪是否支持MODBUS RTU协议,如果支持,那么,就在你的触摸屏的设备选项里,选择:MODBUS RTU协议 主设备即可立即实现通讯。从你给出的资料来看,你的测径仪支持MODBUS ACS协议,所以,你必须自己查一下说明书测径仪是否支持MODBUS RTU协议。
2.假如,你的测径仪不支持MODBUS RTU协议,也无妨,你可以通过编写宏指令,来实现通讯,一样很简单,仅仅几行代码而已。
祝你成功

楼主:
我的屏支持MODBUS RTU协议,但这个测径仪发送的是MODBUS协议ACSll格式

网友C:
是Modbus ASCII通讯协议吗?至少这个资料看不出是Modbus ASCII通讯协议!触摸屏的宏指令也不是万能的,也得借助于屏的通讯函数,至少得看屏的通讯部分是否支持这种自由口通讯协议了!

网友B:
目前的触摸屏宏指令都支持通讯函数,通讯参数也可以自由设置,基本上是万能的,另外,这种通讯方式本身就是自由口通讯,不存在是否支持的问题。
就他这个通讯而言,完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