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变频器的整流模块已经炸了,肯定会波及驱动板吗?驱动板怎么检查呢?求解

楼主:
那有没有其他简单的办法检测呢?那更换个整流桥的话,直接上机测试,会不会再炸整流桥呢?或者会不会引起逆变模块损坏?

网友A:
5HZ好像是点动的频率,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如果单纯是过流炸的话,驱动板往往是好的

网友D:
没有简单的像你所说,换个件就可以上电试验,那样很危险,

网友E:
很多情况下炸模块是由于驱动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F:
换件以后上电还是做好保护为妙,万一有什么问题,再坏件你哭都没有眼泪!

楼主:
三肯的变频器,开始拆掉一个正极铜片,上电开机,正常,然后点驱动(没接电机),报错误,查代码是电源部分不正常,再三考虑半天,应该没问题,应该是串联灯泡电流小造成的,大胆拆掉串联灯泡,装好,开机,然后提心掉胆的等待,等上电自检通过后,点驱动,没异常发生,赶紧关掉,等待几分钟,再测试下,还是没问题,然后上电机,然后开机,驱动,然后躲的远远的,胳膊伸老长,扣在电源开关上,准备时刻拉闸,结果一分钟过去了,正常,然后加速,减速,正常,,总算松了一口气,然后关掉,ok!  在这里谢谢上面的各位老大提醒,关心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