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各位大虾,我下载的STEP7-MicroWIN_V40_SP8总是安装不了,总是提示安装路径不对或相同的软件已安装!而只能安装STEP7-MicroWIN_V32,但是V32的太低了,现在的程序都看不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方法1:从网络上找到Step7 Microwin直接安装补丁,然后再安装你的SP8,这样就可以安装上了,后遗症:当升级SP9时,不通过特殊手段清理注册表,你将面临重装系统的风险。
方法2:安装早期的V4版本的Microwin,西门子早期释放出来的版本为V4 SP3安装版以及Sp6安装版,然后安装Sp8,此时会提示你安装路径不对或相同的软件已安装,卸载早期版本然后再次安装SP8即可。
方法3:复制早期V4软件中的microwin.exe程序到你的PC路径中,如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 Microwin\Bin下,执行SP8的安装,当出现安装路径不对或相同的软件已安装提示时,删除前面复制的文件,继续安装即可,效果等同于方法2。西门子目前释放的Sp9的安装方法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帮助用户安装的。

网友B:
那就安装SP9的

网友C:
提示安装路径不对或相同的软件已安装一般是原来安装的未完全删除,卸载完之后,要把安装文件夹删掉,清理注册表,重启一下,应该可以,200的安装挺讨厌。

网友D:
2楼绝对西门子高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方法1:从网络上找到Step7 Microwin直接安装补丁,然后再安装你的SP8,这样就可以安装上了,后遗症:当升级SP9时,不通过特殊手段清理注册表,你将面临重装系统的风险。
方法2:安装早期的V4版本的Microwin,西门子早期释放出来的版本为V4 SP3安装版以及Sp6安装版,然后安装Sp8,此时会提示你安装路径不对或相同的软件已安装,卸载早期版本然后再次安装SP8即可。
方法3:复制早期V4软件中的microwin.exe程序到你的PC路径中,如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 Microwin\Bin下,执行SP8的安装,当出现安装路径不对或相同的软件已安装提示时,删除前面复制的文件,继续安装即可,效果等同于方法2。西门子目前释放的Sp9的安装方法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帮助用户安装的。

Regards

研究的透彻!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