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这样接线会出现啥现象?空调的火线接单相电表的火线出线端,零线接另外一个单相电表的零线出线端。这两个表会走吗?还是一个走一个不走?空调会产生电能吗

网友A:
想偷电就明说。。。。

网友B:
你说能不能形成回路?

网友C:
个人感觉如果是在家里没有3相线的情况下这样搞的话·应该是并联电表·肯定2个都走·如果是工厂的话只要相线不同的话说个都不会走了把应该·但是没有实际意义啊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D:
应该是两个都会走

网友E:
接火线的表会走  !  你们可以试验下

网友F:
火线的会走,零线的不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正解。
空调是不会发电的。

楼主:
这个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I:
我厂一台132千瓦的6极电机过载烧了,换了一台修好的备品电机,开了不到15分钟又烧了,打开端盖发现有一槽漆包线熔断接地了,其它的线还好,现在我一筹莫展。我已检查了开关,线路都没发现问题,请分析一下原因,行吗?万分火急

网友J:
早期电工为了省事只把火线进表,零线不进,电表运转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早期电工为了省事只把火线进表,零线不进,电表运转正常。

250电工!

网友K:
你这能形成回路吗

网友L:
看样子很多人需要扫盲 非得楼上的把电表原理图画出来才知道

网友M:
火线的会走

网友B:
偷电要负责任的

网友N:
电表的基本结构和原理要搞清楚啊,7楼画得很清楚了。

网友O:
接相线的会走!接N线的如果是同一系统的N线,那就是说接N线的表是不会走的!不信你们可以做一下实验。

网友P:
前几天有个这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