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

楼主(2012-08-19):
电磁调速电机空载嫩上1200,带负载就950,原来带负载也嫩上1200,最近就950,电磁调速控制器也换了一块新的故障依旧,清前辈指点!

网友A:
测速发电机

网友B:
测速发动机或者励磁线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速发动机或者励磁线圈。
支持!

楼主:
我也考虑这两项,但怎样具体判断,如查达到这两项有问题只有换新件吗?还嫩简单修一下吗?

网友D:
你拿个转速表测一下实际是多少转速,和调速器上的有出入的有调节的,调调就好。

网友E:
调一下调速器上的反馈,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你拿个转速表测一下实际是多少转速 http://www.comecome.com.cn ,http://www.weizhan.cnhttp://www.64220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