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9):
机电一体化系统中说的伺服传动技术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网友A:
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能够跟随输入目标(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

网友A:
称为无轴(电子轴)传动技术,它是以相互独立的伺服电机驱动系统代替原有的机械长轴传动。

网友B:
 伺服传动技术包括电动、气动、液压等各种类型的传动装置,伺服系统是实现电信号到机械动作的转换装置与部件、对系统的动态性能、控制质量和功能有决定性的影响

网友C(2012-10-21):
    说白了就是变频四像限控制驱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