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赋值

楼主(2012-08-19):
我想给某个字节赋一个立即数值,我应该用什么指令那,我是刚开始学,希望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最好有梯形图,或者语句例子

网友A:
用传送指令可以的

网友B:
MOV K10 D0
类似的指令

网友C:
可以用MOV,300也可以用装载,各品牌的赋值方式略有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MOV,300也可以用装载,各品牌的赋值方式略有不同。

楼主:
谢谢,弄好了,我用mov命令老编译错误,以为指令不行那,原来是那个要赋的值格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