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85MODBUS ASCII编程

楼主(2012-08-19):
请问在S7-200中怎样编程啊,给个参考文献或者编程实例。谢谢大家了

楼主:
其中结尾说的到RS485+和RD485-分别对应的PLC九针接口的8和3脚是不是。

网友A:
应该对应8脚为485-,3脚对应485+ 之前玩485转232是这么接的

网友B:
这不是modbus协议!

楼主:
ascll server 和ascll有什么区别
在这个里面我应该选择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modbus协议!
这应该是,是ASCII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modbus协议!
这应该是,是ASCII方式
这肯定不是modbus/ascII方式,没有起始位,LRC校验和也不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E:
只能说是ASCII处理方式 但绝对不是MODBUS ASCII 呵呵

网友F:
版主,请您转发一个S7-200 modbus RTU主站和从站的协议库吧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是ASCII处理方式 但绝对不是MODBUS ASCII 呵呵
版主,您要是有西门子的S7-200 modbus RTU主站和从站的协议库,麻烦您转一下吧。请发到我的信箱hmzwm@qq.com,谢谢您了!
从坛子里的另外一个楼主里也留言了,因为急着用,所以又发了一个。

网友E:
以下是引用
hmzwm在08/21/2012 17:44:30
的发言: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是ASCII处理方式 但绝对不是MODBUS ASCII 呵呵
版主,您要是有西门子的S7-200 modbus RTU主站和从站的协议库,麻烦您转一下吧。请发到我的信箱hmzwm@qq.com,谢谢您了!
从坛子里的另外一个楼主里也留言了,因为急着用,所以又发了一个。
请百度!

楼主:
那这个用西门子s7-200怎样编程来读取这个DDC-III的数据呢?哪个帮我做下万分感激

网友F:
谢谢您!
谢谢啊,我找到了。

网友G(2013-07-11):
引用 网友F:
谢谢啊,我找到了。
选的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