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9):
如标题 该变频的故障记录中全部都是lvs故障 不解
低电压位准为初设的360v 设备运行中电压不正常可以理解 停止中为什么报该故障? 电压表显400+

网友A:
再生能量?

楼主:
自己回答吧 - -
似乎是由于变频电源输入侧断电瞬间(拉闸)记录下来的低压故障

网友B(2024-05-29):
我今天也遇到了,7.5KW的变频,电机一启动就报LVS,电流也不大才几A,输入电压380V多点,稳定的,直流母线540V 也不低,搞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了 电机直接用380V,只有8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