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9):
我用的是s7300中的FB41做的PID控制,换热器是用温度变送器(1~5v)的量程将温度传送给PLC,是不是得将这个温度用FB105规格化到1~5v的量程然后送到PV-IN呀,这里当然得需要模拟量输入通道PIWXXX作为FB105的输入然后再转化到PV-IN,也就是作为反馈值,然后手动输入一个实数SP-INT和PV-IN作比较,然后产生的差值进行PID运算去影响执行器的开度(这个执行器是4~20ma的量程)从而去改变温度,我这么说对吗?还有就是LMN输出应该是执行器的开度,那我想问开始是通过手动输入PIWXXX的,那么也就是PV-IN是固定值,然而当执行器开度变化的时候怎么才能让反馈值也跟着变化啊,我之前是把LMN的数传给了PV-IN 同时把开始PIWxxx输入的数断开了,但后来想了一下执行器开度是4~20ma的而温度变送器是1-5v的 单位根本就不统一啊?根本就不能直接传送。请问怎么才能让反馈值时时的变化呀,希望师傅们能细心的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希望能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1、不需要使用FC105进行转换,模块的引脚PV_PER就是接受外部信号的。
2、在以往的帖子中我已经说过,西门子例程13中的PID例程中的FB100就是实现数据变化的。
3、无论是4-20MA还是1~5V,对与内部处理是相同的,其仍然采用0~27648来表示。

最后,去看懂那个例程中的FB100,否则这种问题一遍一遍得提问,一次二次还有人答,多了也就无人过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使用FC105进行转换,模块的引脚PV_PER就是接受外部信号的。
2、在以往的帖子中我已经说过,西门子例程13中的PID例程中的FB100就是实现数据变化的。
3、无论是4-20MA还是1~5V,对与内部处理是相同的,其仍然采用0~27648来表示。

最后,去看懂那个例程中的FB100,否则这种问题一遍一遍得提问,一次二次还有人答,多了也就无人过问了。

Regards
真的太谢谢你了,能够这么有耐心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做的,我相信我会做好的!再一次谢谢!!!

网友B:
学习了,谢谢2楼的

网友C:
可以并联一个250欧姆的精密电阻把电流4-20MA转换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