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9):
英威腾的CHF100A变频器,在P0组基本功能组第一个参数:P0.00(速度控制模式)有三个选项:
0:V/F控制
1:无PG矢量控制
2:转矩控制(无PG矢量控制)
对于0:V/F控制,我用的多,比较熟悉,对于1和2,不太明白,不知有什么区别?
如果P0.00选1或者2,也不知道在P3组(矢量控制组)中的参数如何设置?如:速度环的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的设定的依据是什么?
如果选P0.00选1,是不是就不用设定P3.07至P3.10的转矩控制的参数了?
如果选P0.00选2,是不是就不用设定P3.00至P3.05的矢量控制的参数了?
是不是无论P0.00选1或是2,都要设定整个P3组的参数?具体的原则是什么?
小弟很迷茫,请熟悉英威腾变频器的大哥给予指点?

网友A(2013-02-20):
如果选P0.00选1,就不用设定P3.07至P3.10的转矩控制的参数了,此时为速度控制模式
如果选P0.00选2,就不用设定P3.00至P3.05的矢量控制的参数了,此时为转矩控制模式
可通过端子切换。。。

网友B(2015-07-24):
P0.00的1和2都是基于矢量控制基础上的,1是速度模式,2是转矩模式。一般速度模式下,P3组基本不用更改,速度环在变频器启动和运行不稳定时才会考虑调节。转矩模式下要选择转矩给定源,根据需要设定相关参数,建议您仔细读一下说明书上的转矩控制介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