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9):
到了夏季很多空压机用户就会出现空压机温度过高的情况,很多电工朋友就会问东莞市冠捷机电有限公司http://www.gjjd.cn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空压机才做的保养,机油、风格、油格、分离器都换过了,怎么温度还是居高不下?
其实是这样的:空压机一般分风冷和水冷两种方式,一般小功率的采取风冷,散热效果比较好,而大功率的空压机,特别是进口品牌(阿特拉斯、英格索兰、富士、寿力),多采取水冷方式。
东莞冠捷机电有限公司http://www.gjjd.cn做的空压机余热回收是将空压机的废热利用起来烧热水,供应55℃以上的热水,这部分热水大约用于沐浴热水、厂区供暖、做工用热水等,能效比可达4.2以上。同时增强了空压机的冷却效果,可使空压机温度降低8-12℃,打造气量提高8%。空压机工作温度的降低,可减少了机械的故障,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延长了机油、机油格、油气分离器的耗材使用时限。
  高温高压的油、气所携带的热量其温度一般在80℃—100℃之间。螺杆式空压机自身散热系统来将高温高压的油、气向外界来降温,以达到最佳温度,大量的热能就被白白的浪费了;空压机余热回收就是将这一部分的热量利用起来烧热水,所产热水最高可达80度左右,而且真正做到零排放、零消耗,可免费长期使用高温热水。
本文由空压机余热回收http://www.gjjd.cn整理编辑转载此文请注明出处。

网友A:
我想可以在你说的空压机工作室装个空调。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我们用的是两台11个KW的空压机,工作时间也很长,50%间歇工作制,空气自冷,工作温度很高,我就给它装了个空调,现在效果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可以在你说的空压机工作室装个空调。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我们用的是两台11个KW的空压机,工作时间也很长,50%间歇工作制,空气自冷,工作温度很高,我就给它装了个空调,现在效果很好。

只能说你家挺有钱的。
螺杆机温度比较高,一般安装在室内,加强通风是硬道理!

网友C:
加强通风是硬道理!

网友D:
我们公司的空压机是国外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还有三个干燥机,系统配备独立水冷系统,还行,一般没有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E:
偶的理解首先要找出过热的原因,是因为异常状况造成过热,比如接触不良、轴承不平稳、润滑油少、水冷、油冷状况不好、震动等原因造成的,还是因为负载过大引起的,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够对症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偶的理解首先要找出过热的原因,是因为异常状况造成过热,比如接触不良、轴承不平稳、润滑油少、水冷、油冷状况不好、震动等原因造成的,还是因为负载过大引起的,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够对症处理。
装空调实在太奢侈

装空调偶认为不合适,即使不奢侈,也不合适,因为空调调节的是空气的温度,而压缩机自身发热到空间温度是一个缓慢的热交换过程,如果通过空气环境温度来判断压缩机的温度,那么不但滞后而且致命。所以偶认为加强水冷、油冷是硬道理,再者要彻底查处发热异常的原因,发热是故障的外在表现之一,不查找故障一味的压制温度,就如同人类生病发烧一样,只用退烧药而不找病原,不但治标不治本而且还极其危险。

网友G:
第一通风好,第二把冷却下来的热风强制外排就行了。

网友H:
我们单位是打开空压机的前后门,用一台工业风扇对着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