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电机保护器

楼主(2012-08-19):
第一次接触这种器材 上网查了查 有两种说法 有的说是固态继电器 有的说是电机保护器
哪位高手指点 这到底是什么???

网友A:
看此接线原理应该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A:
装得这样密密麻麻,又没有装散热底座,发热厉害

网友B:
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啊。。。
人家上面不是写了嘛。。。

网友D:
固态继电器

网友E:
上面不是用英文写了是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F:
大功率的固继定会有散热器的 。

网友G: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吧
直流变换电源
http://www.ykups.com
充电机
http://www.ykups.com
通信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I:
搜了搜,是韩国三和固态继电器。

网友J:
是电机保护器,固态继电器下端应该是0-30Vdc电压信号或脉冲型号,不大可能有继电器线圈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