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9):
我是一个小县城城的农电工新工作不久,今天碰到一窃电用户 我粗略的看了下他的窃电方法,以前从来没碰到过 从这样的原始是否两家多存在窃电 我现在只明示用户1窃电 但是不懂不确定用户2是否窃电
用户1不是在自己家拿火线,而是在用户2拉过来的,因为自己家拉来不管是反不反相电表都一样是正转的,现在的电表都是这样,只要是通电了就正转,他在用户2拉了火线就用自己的零线了  ,  然后用户2就用了用户1的零线

请各位懂行的老师指点指点, 我可完全罚两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用户2说他窃电

网友A:
第一次看见这种方法窃电的,从原里上看2家用户都有窃电的行为

网友B:
没有偷电吧

网友C:
把整个电表进出线都画出来

网友D:
如楼上所说,可把电表的接线,完整地表示出来;
比如,“用户2”电表上是否接了电源零线、用户的2L是否经过了电流线圈等。

网友E:
照你的示意图来看,这2家电表根本不会转吧.电流线圈通了,电压线圈没通电.

网友F:
如果零线有重复接地的话,用户1窃电的可能性大,用户2吃亏。

网友G:
没有窃电!只不过两家合用了一个电表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楼上所说,可把电表的接线,完整地表示出来;
比如,“用户2”电表上是否接了电源零线、用户的2L是否经过了电流线圈等。

网友I:
两家都偷,比如他们两家共偷了两度电,一号表显示零度,二号表显示一度,都是高手

网友J:
用户1用的电在用户2上了,用户2吃大亏啦。用户2没偷,有点傻。

网友K:
我看是用户1窃了用户2 的电。

网友L: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M:
电表分为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零钱是共用的,看上图没画完整。应是两家用一表,用户1表不会转

网友N:
是不是你想偷呀,厉害

网友O:
应该是用户1偷了用户2的电。

网友P:
反正都说是应该,每个权威的

网友H:
关键是谁有钥匙能打开改线?是不是前任做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楼上所说,可把电表的接线,完整地表示出来;
 比如,“用户2”电表上是否接了电源零线、用户的2L是否经过了电流线圈等。
说的是,如果用户2电表的零线接上了,那就是用户1在使用用户2家的电,如果用户2的电表没接零线,那2家的电表都不会跑数字的。

网友R:
偷个毛,是两家共用一个表罢了,零线零线是相通的,1号相线没有引出,所以只有2#表计量,计量的是两家一起的用电量

网友S:
引用 网友J:
用户1用的电在用户2上了,用户2吃大亏啦。用户2没偷,有点傻。

网友T:
主要看用户2的电表的零线是否进了表的输入.输出端.如果进了只有用户1偷电.反之两户人家都偷电.

网友U:
两家都在窃电,这样接线两家火表都不转

网友V:
机械式电度表的结构是火线经过电流线圈然后输出,零线直接输出,哪家的电表没用火线电表就不会转了

网友W:
从这个电工提供的情况看出二家都没发生漏电跳闸的事,如果有电表前有漏电开关这种情况一定跳闸,如果有装漏电开关也一定装在电表后才会不跳闸,你又没画出来;如果没装漏电开关,我觉得你应该先关心人家的生命安全,再去研究偷不偷电的事,统治阶级不把人命当回事,下面的人还是长点良心好。电表在漏电开关前面的装法只有把电表集中放在电表箱上锁,把漏电放在用户家,电工管好电表箱锁才起防窃电的作用,否则没有意义,没这样做根本的责任还在国家。

网友X:
同意6楼,麻烦把完整的图贴出来....

网友Y:
2#电表零线如果接了,1#偷了2#的电,如果没接,两家都在偷电。

网友Z:
引用 网友K:
我看是用户1窃了用户2 的电。

网友AA:
用户1和2共用一个电表,可以参考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34563&page=1有图

网友AB:
做个实验不就得了

网友AC:
如果有完整地电路图应该是两户都偷电,用户1用用户2的火线用户2用用户1的零线其实都是用用户2偷的火线

网友AD:
物理题 很久没做了

网友AE:
感觉两家都在偷电

网友AF:
其实就是1号用户用了2号用户的电,1号用户的电表不走,2号用户给1号用户拿电费。想偷一点也没偷着

网友AG:
1号用2号的电,现在的知能表,只要总零线进表,都会记量。

网友AH:
严重同意27 楼的说法

网友AI:
   现在的情况是用户2在给用户1 掏电费   不存在偷电吧 !  个人意见

网友AJ:
如果按照楼主的图示, 楼上很多都已经说过了,用户1的电费也记在用户2的电表上,楼主要是能把图画出来,他自己就搞得清了。

楼主自己都没搞得清,就可以罚别人的,你的权力够大的。

网友AK:
今天晚上掏坛子底,掏出个关于窃电的

网友AL:
两家共同使用第二家的电表
第一家的电表不走

网友AM:
俩用户都窃电,因为电表没有电压。

网友AN:
俩只表偷电了,这种方法过时了!

网友AO:
看下电度表转不转不就行了吗!

网友AP:
很明显用户1偷了用户2的电   和电力部门没关系

网友AQ:
46#的好清晰

网友AR:
46楼画的很好阿!就是这样的。

网友AS:
看了图。用户1的表没接火线没有回路不会走。但他从用户2接火线算偷电行为。用户2的表虽然没接零线。但他从用户1接了零线就会让电表构成回路电表就会转起来。加上用户1的火线也是从用户2接的那么用户2就要承担两家的电费。所以用户2不存在偷电行为。只能说用户2的接线方法不符合国家接电表的标准。因为就算电表的零线不经过电表就算他在别的地方接的零线只要是同一零线系统的零线。那电表都会转起来。说得很明白了。这纯属个人意见啊。

网友AT(2013-06-20):
这真nb的方法!可以和你的邻居试验下!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AU:
往上想  N其实最终都在一个点  区别的是L线  用户1窃取了用户2的电

网友AV:
1L偷了2L 的电,不过供电部门没损失,楼主可以善意的提醒2L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