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输出故障

楼主(2012-08-20):
入手修理了一个LG  IC5的 0.75KW的变频器,上电操作一切正常,启动也显示频率,无任何报警,就是没有输出三项电压,他的驱动是IR2133J,6路驱动集成在这个片子里,CPU 6路脉冲直接到2133片子,然后驱动模块,片子VB1 2 3电压均为16.3V, VS3  14.8V
VS2 13.8V ,VS1  13.7V,引脚 12 FAULT 和15 FLT-CLR均是3.2V搞电平,上述电压都是对Vss测量的。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楼主:
IR2133J换的新的,我用交流档测得模块上3臂栅 源极电压均为1.5V,下3臂的均为7V

网友A:
会不会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B:
接负载试过吗?

网友C: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D:
我还是小学生

网友E:
前几天我司一变频器也是这种现象,查出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因不是我本人经手所以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参数!

网友F:
也碰到过都是主控制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