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0):
 在机械工作运行过程中工作的速度与精度往往存在矛盾,为提高机械效率而提高速度时,停车控制上便出现了问题。所以进行定位控制是十分必要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电机带动的机械由启动位置返回原位,如以最快的速度返回,由于高速停车惯性大,则在返回原位时偏差必然较大,如图1a所示;若采用如图1a所示的方式先减速便可保证定位的准确性。

图1  定位控制模块
     在位置控制系统中常会采用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作为驱动装置。即可采用开环控制,也可采用闭环控制。对于步进电机,我们可以采用调节发送脉冲的速度改变机械的工作速度。使用FX系列PLC,通过脉冲输出形式的定位单元或模块,即可实现一点或多点的定位。下面介绍FX2N系列的脉冲输出模块和定位控制模块。
     (1)脉冲输出模块FX2N-1PG  FX2N-1PG脉冲发生器单元可以完成一个对独立轴的定位,这是通过向伺服或步进马达的驱动放大器提供指定数量的脉冲来实现的。FX2N-1PG只用于FX2N子系列,用FROM/TO指令设定各种参数,读出定位值和运行速度。该模块占用8个I/O点。输出最高为100KHZ的脉冲串。
     (2)定位控制器FX2N-10GM  FX2N-10GM为脉冲序列输出单元,它是单轴定位单元,不仅能处理单速定位和中断定位,而且能处理复杂的控制。如多速操作。FX2N-10GM最多可有8个连接在FX2N系列PLC上。最大输出脉冲为200KHZ。
     (3)定位控制器FX2N-20GM  一个FX2N-20GM可控制两个轴。可执行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或独立的两轴定位控制,最大输出脉冲串为200KHZ(在插补期间,最大为100KHZ)。FX2N-10GM、FX2N-20GM均具用流程图的编程软件可使程序的开发具有可视性。
    (4)可编程凸轮开关FX2N-1RM-E-SET  在机械传动控制中经常要对角位置检测。在不同的角度位置时发出不同的导通、关断信号。过去采用机械凸轮开关。机械式开关虽精度高但易磨损。FX2N-1RM-SET可编程凸轮开关可用来取代机械凸轮开关实现高精度角度位置检测。配套的转角传感器电缆长度最长可达100m。应用时与其他可编程凸轮开关主体、无刷分解器等一起可进行高精度的动作角度设定和监控,其内部有EEPROM,无需电池。可储存8种不同的程序。FX2N-1RM-SET可接在FX2N上,也可单独使用。FX2N最多可接3块。它在程序中占用PLC8个I/O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