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范例的诱惑之2,附加问一个组态王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有没有人用过组态王和PLC通讯的?怎么个用法啊?比如PLC的程序里写按X01延时10 秒启动Y01,在组态王里要做哪些?关键是怎么个关联啊怎么个设置啊?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就是组态王做一个开关就行,剩下的由PLC来处理

楼主:
请指教,我怎么做这个开头?关急键是怎么联接到PLC!

网友B:
啥时候有签名啊!支持楼主。

网友A:
打开组态王,新建工程,选好PLC的型号,下面就是定义变量什么的,

网友C:
网上有一个PDF的组态王初级教程,内容不算多,看完那个,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C:
具体做的时候看一下组态王自带的驱动帮助。

网友D(2012-12-25):
选择永宏协议驱动,定义数据词典。开发系统制作画面。执行系统。就好了。。。建议走以太网。

网友E(2015-08-11):
开发系统制作画面。执行系统。就好了。。。建议走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