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0):
各位老师:我有一西门子CPU224XP的PLC,假设我在编程软件中  系统块/断电数据保存 设置VB0-VB399这400个单元为保存,后将设置参数下载至PLC,按照PLC手册上的说法,断电后这400个单元参数只能保存100个小时,增加了电池卡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有什么方法可以长期保存不丢失?

网友A:
MB0 - MB13是在掉电后写进EEPROM的,可以做永久保持,其他的存储区不行。

网友B:
你打开STEP MICRO WIN软件的帮助,查看SMB31 SMW32的说明,什么都名白了,可以将V区写进EEPR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STEP MICRO WIN软件的帮助,查看SMB31 SMW32的说明,什么都名白了,可以将V区写进EEPROM
正解

网友D:
增加了电池卡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这个真没注意到
以为电池可以长期保持的

网友E:
电池盒中上断电可以保存大约7个月;
你设备连续几个月都不通电的?

网友F:
写进EEPROM就可以永久保存,>30W次

网友E:
呵呵;EEPROM的数量太少了;

网友A:
以下是引用蝶舞在08/20/2012 23:05:31的发言:
你打开STEP MICRO WIN软件的帮助,查看SMB31 SMW32的说明,什么都名白了,可以将V区写进EEPROM
你说得对,我原来没用过这个功能,说的只能用M区,误导楼主了。